简易工装,施力处以机构代替人工敲击

楼主(2016-12-16):
        这是一个小物件。内件有4个凹槽,是用来将外件壳体卯装用的。目前是手工在每个凹槽处施力----就是用榔头配合簪子了。
        设想能否做一个简易工装,施力处以机构代替人工敲击?
        有合适的方式吗?求解。

        补充:  本人能力有限,所以描述问题不太清晰:做这个夹具的目的主要是采用一种什么机构可以将卯装压实。外力都好解决,比如液压,气动,机械传动。现在的障碍是,人工卯装时,可以调节角度已达到卯实------先45°施力,然后90°施力,达到效果。
   采用一种什么机构能达到人工的这种效果,而且超越人工的效率。

网友:
1,提个建议直凹槽做成锥槽

网友A:
可定位的带锥度四爪

网友:
如果量大,完全可以用模具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定位的带锥度四爪

做了这样的冲头,但是效果不佳。卯压不实。

网友B:
难度在精准定位四个凹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度在精准定位四个凹槽

定位这4个槽不难的,因为本来4个槽就是圆周均布,而且让位用,夹具上划线啥的都行。主要在于怎样卯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了这样的冲头,但是效果不佳。卯压不实。

不采用冲压,改成弹性的爪子,锥套试试

网友:
用液压块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位这4个槽不难的,因为本来4个槽就是圆周均布,而且让位用,夹具上划线啥的都行。主要在于怎样卯实。

冲头应该有个基准,和均布的四个槽的基准对齐,保证定位精度,然后再砸,冲尖的角度也应该调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采用冲压,改成弹性的爪子,锥套试试

可以再详细解说吗?恳请

楼主:
具体结构是哪样呢?请赐教

网友(点评):
压装轴承那东东,配好工装拿来压

网友C:
不容易压实的原因是什么,间隙配合不好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做了这样的冲头,但是效果不佳。卯压不实。

把结构改下,先弯曲再压实,按照封口模具结构设计

网友:
可以参考散热器水池扣压的设备
先推倒,然后再下压,就可以铆实的

网友E:
之前设计过   附上图片吧    希望得到启发

网友:
建议开三角锥槽

网友:
关键是圆的怎么定位。其它都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设计过   附上图片吧    希望得到启发

你这个是不是内外两个冲头,活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容易压实的原因是什么,间隙配合不好吗?

不是间隙,是先要向内压然后再平压。这是2个动作。但是我想不出用什么机构来完成这2个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结构改下,先弯曲再压实,按照封口模具结构设计

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
爪子要弹性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把结构改下,先弯曲再压实,按照封口模具结构设计

朋友,什么是封口模具结构设计?

网友G:
四个同时冲击,至于冲击方式看你壁厚,薄气缸就行,厚考虑冲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四个同时冲击,至于冲击方式看你壁厚,薄气缸就行,厚考虑冲床

0.8的壁厚,200N的力。怎么选气缸?气缸可以适用这种冲击力吗?如果可行,这倒是个简易的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不是内外两个冲头,活动的?

上面压    下面弹簧   红色部分是成型块     你最好拍个实物图    产品什么材质   什么要求   大伙好研究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0.8的壁厚,200N的力。怎么选气缸?气缸可以适用这种冲击力吗?如果可行,这倒是个简易的方式。

可以去淘宝看看气缸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朋友,什么是封口模具结构设计?

电脑画不了图,我简单描述下:入口如大约5度的锥度,向上多深要适合工件,然后一个R角,大小取决于产品,然后是一小段直线,结尾处可以根据需要添加倒钩型,完成后线切割去多余部分,即可用于此产品的压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脑画不了图,我简单描述下:入口如大约5度的锥度,向上多深要适合工件,然后一个R角,大小取决于产品, ...

就是一个盖子安装在螺杆上,然后转动带动钩子,挂住工作间相互移动?要不大侠你用电脑上的附件—画图画一个草图过来看看?

网友:
其实这也不难,你将那四个冲尖由固定的改成活动的,一头45度一头90度,冲床每做一个冲程头翻转一次,一个工件压两次就行了

网友(2023-09-27):
自导向定位模组

网友:
要不用旋压。控制好力度,有缺口的地方才能压进去,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