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淬火时某些部位不想被淬火烧到,如何屏蔽

楼主(2016-12-16):
       各位老师傅,大师傅们,小弟有种轴需要淬火,我们之前高频后精车所以不影响,现在想把高频放在精车之后然后精磨,如图所示高频淬火时线圈靠近下边轴套时,线圈会把轴套截面烧红,导致磨床时磨不掉,不知道线圈有没有好的设计方法或者有什么办法可以屏蔽轴套附近的磁场避免被烧红,或者有什么其他途径可以解决吗? 小弟跪求各位大神。

网友A:
我也想过这问题,现在还没想到

网友B:
在不被高频加热的部位套上金属环予以保护。

网友(点评):
除了金属,书上看过有用其他材料的效果跟好,耐高温,陶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不被高频加热的部位套上金属环予以保护。

这个方法我们试过,但是热量还是会从缝隙跑过去外围还是会烧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过这问题,现在还没想到

网友:
灭火必用水! 呵呵

做个治具把下面那部分包起来,治具里面设计水路冷却;水路靠近那个淬火地方,  效果如果不好,就用冰水!

网友C:
要耐磨性能? 推荐几个做法外协试试呗,
1  整体调质+镀硬铬/陶瓷喷涂
2 激光淬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耐磨性能? 推荐几个做法外协试试呗,
1  整体调质+镀硬铬/陶瓷喷涂
2 激光淬火

自家有两台高频设备

网友D:
喷涂陶瓷膜

网友(点评):
喷上去了不是还要去除?

网友:
普通的包裹泥或者石棉…高频的…电磁感应加热能穿透…再想想办法吧

网友:
做个红铜环形盖,红铜对高频加热效率低,温度上来慢,从而达到保护作用

网友E:
或可以做个铝材的环形盖,高频不对铝加热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或可以做个铝材的环形盖,高频不对铝加热

可以吧,只是慢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耐磨性能? 推荐几个做法外协试试呗,
1  整体调质+镀硬铬/陶瓷喷涂
2 激光淬火

陶瓷喷涂?第一次听说,孤陋寡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喷涂陶瓷膜

成本很高吧

网友(点评):
采用SiO_2粉沫、石墨粉、金钢砂、和水玻璃等东西,适当配合混合成糊状,均匀地涂在零件表面上,其厚度约2~3毫米,然后就可以放入炉中加热。

网友(点评):
这样应该可以,你先试吧,有情况再联系

楼主:
引用 楼主:
成本很高吧

轴承转动时间久了不会脱离吗

网友:
多准备一个高频圈,内侧打小孔,不淬火侧大小孔,淬火时一直加水冷却。
(本人不是学人处理的,但有次干活和这个差不多。不知道能否帮上忙)

网友(2017-04-18):
引用 楼主:
成本很高吧

有量有好厂家 自己稍微懂一点,其实整体算下来真不贵。市面上现在绕线机、拉丝机、线切割 放线轮 好多沟槽和轴都在用这种工艺, 50x16x14的6061铝轮 沟槽喷涂,价格也能控制到几十块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