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模具刻字刀具使用问题

楼主(2016-12-16):
请教一下各位老师,谢谢
现在问题:
1.用加工中心在模具上刻字,模具表面硬度45-47HRC左右,字深1-1.5mm,使用涂层硬质合金r0.75两刃球头刀加工
2.使用NX编程,刻字时就是沿着数字如0的笔画走一遍,ap0.05mm,转速5000,进给300;
3.加工的都是数字和字母,还有就是企业的符号,字高度就8mm左右,宽度4mm,一块模具上就8个字和一个符号;
4.刀具基本刻一块模具刀刃就有点崩,刻两块模具后就不能用了

请问参数选择刀具选择是不是有问题啊,怎么设置才正确?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我感觉你这个不符合高进给的要求,我搞机加工的小油槽也是上千的进给。
4个的两刃球刀,S3000 F2200 一刀0.1  这个参数你参考一下

网友:
有一种刻字笔,笔头是圆的,材料硬质合金,直接装在机床上,不用转,是通过压产生痕迹的,但是痕迹能浅一点,大约0.5mm深吧,1-1.5mm的深度没试过

网友:
这么硬不宜高速切削:ap0.07mm,转速2000,进给200

网友A:
字模还是放电加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字模还是放电加工吧

激光打标机也可以。

网友(2017-01-31):
雕刻机上雕的多,操机师傅自己手工磨。很佩服浙江那边的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