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注问题求助

楼主(2016-12-16):
小孔与小孔中心距和大孔与大孔中心距相同,横向等距,请问如何标注?需要构造两条中心线还是找其他基准?假设这是一个长方体表面有这些孔,求教!

网友:
坐标系标注法 , 可以标注大范围的孔位置, 但是不能显示公差

网友:
1,图上二间距尺寸
2,大小孔数量*直径
3,大小孔各自位置度
4,OK

网友(点评):
5,二个大小孔各自单孔距公称值 6,一排大小孔各自间隔数*单孔距公称值=总间距

网友A:
标注离不开装配要求,比如这几个孔的用途是什么?相关零件是什么?内容决形式。离开这些讨论孔的标注方式,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注离不开装配要求,比如这几个孔的用途是什么?相关零件是什么?内容决形式。离开这些讨论孔的标注方式, ...

导轨安装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轨安装孔

光说导轨安装孔有什么用,你要知道机构是用来做什么的,你标注的精度是为了保证什么,也就是你整体机构的装配基准在哪里。就比如说你这块板,是以上边缘为基准还是以下边缘为基准标注,那你要先知道与整体机构装配相关的是下边缘还是上边缘?
设计从模仿开始,建议你找台机构把它所有的工件测绘出来,测绘之前先想想机构的基准在哪里。

网友(点评):
非常有道理。所以标注和设计和工艺都非常有关系。

网友:
横向的孔用孔的中心线连起来,纵向的也用中心线连起来,因为纵向的全部连起来比较多,可以连一条就可以了,然后标注直径X数量就可以了。还有公差标注也要根据使用要求和加工工艺来决定,如果复杂件需要激光切割,公差不需要考虑也能保证,如果厚板需要钻孔,那就需要好好考虑公差了。

网友:
额,楼主其实就单单问圆心距怎么标而已,你们为啥都抱着批判的语气来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注离不开装配要求,比如这几个孔的用途是什么?相关零件是什么?内容决形式。离开这些讨论孔的标注方式, ...

到位,内容决定形式!

网友:
必须有个基准点吧 参考点 不然标出来也做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