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车这种零件,可有什么好的刀具?

楼主(2016-12-16):
图片中红线部分有什么好的刀具一刀能车出来,零件是一般的拉伸件。

网友A:
从图上估计直径尺寸大约20左右,如果C45材质工艺:
一般:钻--车
大批量:钻--扩
大批量高精度:钻--扩-铰
你偷懒,我可掉头发了哈

网友:
大批量是不是就可以做铸件了

网友(点评):
铸件能达到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上估计直径尺寸大约20左右,如果C45材质工艺:
一般:钻--车
大批量:钻--扩

我这个件已经拉伸好了,只是红色部分不平整,需要车一道,不知道可有什么特制的刀具能够一刀车出来

网友(点评):
定制扩孔钻

网友B:
2齿 合金圆鼻刀  一刀成型

网友:
过中心铣刀

网友C:
没看明白,你这是零件上的一部分吗?主要是车削图示的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齿 合金圆鼻刀  一刀成型

是车刀吗?有没有图片或者型号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明白,你这是零件上的一部分吗?主要是车削图示的槽吗?

是的,我这个图是剖面图,图片中的红色部分是要加工的file:///C:\Users\FC\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592143452\QQ\WinTemp\RichOle\WQAP_FR{1QYWFSDM]LHI3X2.png

网友(点评):
这个零件的毛坯是板料吗?厚度大概是多少?我认为在成型工艺上想办法就更好。

网友:
车削加工的话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吧,只能用槽刀

网友:
车床上旋压或者定制成型槽刀车削。

网友:
先车然后铣一下

网友D:
磨个刀不难吧.就是40多个深.刀得受力.数车加工圆弧阻力会小些.不会震刀.好多答案真奇葩.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磨个刀不难吧.就是40多个深.刀得受力.数车加工圆弧阻力会小些.不会震刀.好多答案真奇葩.

看来是要磨个刀简单点了

网友:
这个产品如果不是必须要求加工,就想办法在拉伸时解决,再上车床加工一刀,即使做得再快,成本也是大幅增加,不划算的。

网友:
用端面槽刀通过中间的孔用心轴固定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这个图是剖面图,图片中的红色部分是要加工的

量大做个专用槽刀。

网友:
实用专用的成型车刀应该比较容易吧,如果有量

网友:
批量的话用数控车 用专用自己磨制焊接合金刀 也可以数控加工中心,不过都要做精度相对不错的好工装

网友:
端面槽刀····这种一般是冷挤压的材料  类似不锈钢  余量不大 用金属陶瓷材质的寿命更好

网友:
森拉天时 有款多功能刀 一把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