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mm真空细孔,特容易堵,如何清理?

楼主(2016-12-16):
我目前做了一款硬吸头,真空细孔为0.3mm长孔,在使用过程中特别容易堵,大家有没有好的处理方法

楼主:
吸头结构和真空孔大小无法变更

网友A:
短期对策:反相吸(或者离心甩)出去
长期对策:进气加过滤

网友(点评):
1真空吸头怎么可能反相吸呢,真空吸头本身就是用来吸取别的物体的,你再加反相吸的结构,怎么使用啊,还有离心力甩出去,更是不现实,,难道还专门做个结构甩真空吸头,那还不如用手来的效率高 2、进气加过滤的意..

网友(点评):
吸头被堵应该是外部的颗粒所堵,真空吸管口子配上吸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吸头结构和真空孔大小无法变更

吸头上可以加过滤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期对策:反相吸(或者离心甩)出去
长期对策:进气加过滤

2、进气加过滤的意义何在,吸头被堵应该是外部的颗粒所堵,不是压缩空气里面的脏东西,不过压缩空气一般都会加过滤的,常规的气动三联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吸头上可以加过滤网吗

0.3mm的孔怎么加滤网?

网友:
楼主这个吸头不是个孔吧,应该是多个孔吧?你这个容易被堵住的原因是什么你分析了吗?是被吸物体很脏还是外部工况条件比较脏,你要从问题根源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