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机-第四轴的结构原理

楼主(2016-12-17):
        最近在了解贴片机技术。我对第四轴(吸取头)的机构原理一直看不明白,头痛啊!
        吸取头通过视觉识别吸取的电子芯片的位置后,如何旋转调整位置?吸嘴旋转调整位置的时候,连接吸嘴的气管是不是也跟着旋转运动?或者是不是有哪种特殊的气动元件?
        没见过实物,也没有图纸,头大!附图是在百度文库上找的
        请问通晓的大侠能能否讲解下其结构原理?

网友:
花键轴,旋转接头?

网友:
应该是要用到气动旋转接头吧。

网友:
很低速的旋转,也不是持续旋转,普通的旋转接头可以搞定。

网友:
多气路的有旋转接头,单气路的也有啊,SMC上有!

网友:
其他问题我不明白,你说的气管是不是跟着旋转,我的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你,不会跟着一起旋转,这种结构有现成的卖,也可以自己车个零件套上密封圈就能达到效果

网友:
1,
2,至于气路就像楼上说的旋转接头。

网友:
普通的旋转接头可以搞定

网友:
哪位大侠做贴片机的可以传个实物照片瞧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
哪个大侠可以奉献点实物照片?
去展会拍的照片谁有呢?

网友:
SMC高速旋转接头。

网友:
SMC旋转接头

网友:
旋转接头,螺纹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