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条形孔四种标注方法的讨论

楼主(2016-12-17):
想问下以上这四种条形孔标注方法大家平时都采用那种啊,各自有何优缺点

网友:
我觉得表达清楚即可...

网友:
我一般用第四种,标注起来很快,私以为铣床加工也比较方便。

网友:
第三种好用

网友:
看你是做那一行的,应用不同标注也不同

网友:
一旦孔位实际要求提高,四种方法会全部用不上的。

网友:
我一般用第三种

网友:
我们用的第三种

网友:
还有第二种

网友:
学艺不精  ,说不上优缺点,我们基本用第一种

网友:
第一,用于数控冲加工标注;
第二,种树可以这样标,累积误差大;
第三,普通机床加工,用刻度或数显跑位置,控制孔长,也适合数控加工;
第四,此标法用在此孔标注没有第三直观好读,只适合圆孔定位标注。

网友:
常用第4种,连续尺寸标注。

网友:
以设计为基准,我们一般用第一种标注方法,简单明了。

网友:
你就按设计出图,到加工那边有工艺改图的,质检测量也不一样,你按第一种出图,只有自己好看,加工的,和质检会问候你的

网友:
我认为第四种比较适用工序,第二种属于国标吧,其他几个比较山寨的标注方法

网友(2017-08-22):
腰形孔标注一般简易标为:5-b×h,你这个就可以标成5-21.5×6.5。

网友:
有时候分自加工和外加工的,外加工的第一种,自加工的,第四种

网友(2023-10-14):
看是给到哪里加工

网友:
第四种,标注速度快,加工摇数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