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中怎样考虑惯性负载

楼主(2016-12-17):
       求求哪位大神
       请问一下有谁知道,设计钻床的液压动力系统时,需要完成  快进-工进-快退-停止  这些动作要求,可为什么在快进进程中的加速阶段中计算负载时要把动摩擦负载加上惯性负载,不是惯性负载的方向和活塞缸的运动方向相同吗??而动摩擦负载的方向和活塞缸运动方向相反,可为什么为什么我在很多参考书上都看到  在计算加速阶段的负载时都是把动摩擦负载加上惯性负载呢??

网友:
楼主先找资料了解一下加速度的含义吧,惯性负载的问题就容易了

网友:
加速运动时只受动摩擦力和惯性力:动摩擦力的方向与运动方向相反,这没什么说的;惯性力的方向也是与运动方向相反,这就像是你站在公交车里,车在加速的过程中你会相后倾倒,这就是因为有惯性力;还有你坐电梯时,电梯加速上升你会觉得双腿受到的力变大,这都是因惯性力引起的现象,不难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