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角逐渐增大怎么标注

楼主(2016-12-17):
请问各位大侠,问题如标题,一条边上的R角由下端0到上端50逐渐变大,在工程图里怎么标注?

网友A:
用引线文字标注

网友B:
只需引出一个标注线,从小到大标,这样好像是有规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引线文字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需引出一个标注线,从小到大标,这样好像是有规定的

请问哪里有规定?我没见过,不知道怎么规定的,暂时就用引线标了下,在一段长度内由50过渡到0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哪里有规定?我没见过,不知道怎么规定的,暂时就用引线标了下,在一段长度内由50过渡到0

我翻了下一时也没找到,但我明确有印象,从小到大,或者从大到小都可以

网友B:
似乎不相信我啊。 哈哈,我找到了,就是尺寸简化里面介绍的,我没记错。就按我说的来

网友C:
能画出来吗?或者,怎么才能做出来?怎么检查做的对不对?作为设计者,恐怕先想明白这些问题再考虑怎么标注才有意义。

网友:
用文字说明,有时候文字说明更简洁。

网友:
传个图纸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不相信我啊。 哈哈,我找到了,就是尺寸简化里面介绍的,我没记错。就按我说的来

不是不相信你,只是我想看看具体详细的说明,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画出来吗?或者,怎么才能做出来?怎么检查做的对不对?作为设计者,恐怕先想明白这些问题再考虑怎么标注 ...

当然能画出来的,具体要怎么做出来,我只想过一段一段的拼接,因为是出图让模具厂给做的,检查的话,取几个好测量的点测量一下就可以了,我弄的是个外壳,不用很精确,外观看起来好看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然能画出来的,具体要怎么做出来,我只想过一段一段的拼接,因为是出图让模具厂给做的,检查的话,取几 ...

那么就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就画出来!

我画出来了啊,要标注了给开模具的人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画出来了啊,要标注了给开模具的人做

那么好啊。你画圆弧一定有圆心坐标和起始点,从小到大一连串的圆弧依次相切相接直到结束。你怎么画,开模具的人也会怎么画。你就把你画图用到的参数标注出来不就结了?

网友D:
请教一下,这个角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好啊。你画圆弧一定有圆心坐标和起始点,从小到大一连串的圆弧依次相切相接直到结束。你怎么画,开模 ...

三维软件直接可以生成的啊,我不用一点一点的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这个角用在什么地方?

一个机器的外壳,外壳的的对称的两条边,那样看起来好看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个机器的外壳,外壳的的对称的两条边,那样看起来好看点

r0是直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r0是直角吧?

最后一个点是R0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维软件直接可以生成的啊,我不用一点一点的画

据我所知,三维软件直接生成机制应该遵循工程规则,这里面没有上帝之手。

网友:
我有点明白了,比如螺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