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行走系统控制

楼主(2016-12-17):
闭式双变量泵双马达履带行走系统,采用什么控制方法才能既保证直线行驶时的左右同步性又能实现左右差速转向,还能实现原地转向?如果用两个换向阀实现转向的话,怎么保证直行时两个阀的开度一样,不会出现跑偏
新手请大家赐教

网友A:
1,好大的问题。
    简单说也就一两句话,说了也白说,细说了估计得收费。
2,给你个简单的图先去研究吧!搞明白了再说下步。

网友:
既然是闭式系统又何来换向阀,直线行驶时可在马达上安装测速传感器,利用控制器控制变量泵的排量进行同步,至于转向和原地360度分别控制两个闭式泵的排量和方向就可以了

楼主:
因为是很简单的农业机械,所以采用控制器或传感器等方式可能不太合适,是想通过伺服阀换向实现变量机构对泵斜盘角的大小和方向的控制

楼主:
想采用机械结构或某种控制阀对两边回路的换向机构进行统一控制,即可联动实现车辆的前进,后退及相应的速度改变,又可分别动作,实现不同方向的转弯和原地转弯。但是现在这种分开的控制机构觉得没法同时操作到同样的开度以保证直行时的同步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好大的问题。
    简单说也就一两句话,说了也白说,细说了估计得收费。
2,给你个简单的图先去研究吧 ...
想采用机械结构或某种控制阀对两边回路的换向机构进行统一控制,即可联动实现车辆的前进,后退及相应的速度改变,又可分别动作,实现不同方向的转弯和原地转弯。但是现在这种分开的控制机构觉得没法同时操作到同样的开度以保证直行时的同步性

网友(2017-03-23):
机械结构即可

网友(2017-04-22):
给你个好联系,看看坦克或者煤矿机械设备

网友:
既然是低价设备,就不要搞同步。

两个换向阀,两个操作手柄,剩下的交给驾驶员吧。

楼主提出这个问题,让我终于明白小时候看到的推土机,为什么走的好好的,会忽然扭一下。哈哈哈。

网友B(2018-10-17):
机械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好大的问题。
    简单说也就一两句话,说了也白说,细说了估计得收费。
2,给你个简单的图先去研究吧 ...

高手出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械可以解决

能看出来是个楼主说的是个什么设备吗,左右行走是独立的两个闭式系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