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螺纹底孔的确定'

楼主(2016-12-17):
请问不锈钢材料,攻牙之前要开多大的孔,二者如何计算或者有什么经验值?求指教

网友A:
参考

螺纹底孔直径表(已经合并好).xl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

请问有没有参考值?

网友:
小螺纹尺寸一般直接用公称尺寸*0.85或者用公称尺寸-1倍的螺距。偏硬的材料可以偏大一些,偏软的材料可以偏小一点。

网友:
标准螺纹的底孔直径(d1)
螺纹的大径(d)
工作高度(h)
牙距(t)

公式:d1=d-2h h=0.5413t
d1=d-2*0.5413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