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锥孔轴承配合锥轴的尺寸公差。

楼主(2016-12-17):
现有一锥孔轴承,锥度1:30;与轴承配合的锥轴的尺寸公差应该为几级?

网友:
一般6级足够了,要是要求低用7级也可以

网友:
按滚动轴承相应等级再放宽1级不会错

网友:
和轴径大小没有关系吗?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锥轴的小端是Φ690mm,锥度1:30,长490;设计人员设计的小端公差是Φ690s7(0.420,0.340);我是搞加工的,我觉得公差过大,会导致轴承无法装配到位。公差选为k7就可以了,锥孔轴承主要是靠端面压紧来保证过盈,加工中必须保证锥轴的锥度,以保证轴承装配后的接触面积。
---------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重在轴承需要大过盈防止内圈跑圈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其实这个公差最好去查看一下轴承供方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