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联轴器大小及安装深度问题,希望高手解答,谢谢!

楼主(2016-12-17):
各位高手、大神们好!
我们公司使用的一台减速机,使用才不到一个月出现高速轴断轴问题,减速机是一台进口减速机,质量应该不存在太大问题,我们现在怀疑我们使用的联轴器是不是存在太大的问题,减速机输入轴轴径35mm,联轴器和抱闸轮是一体的,大概有40kg重,安装在减速机高速轴上。
另外,由于减速机轴伸相对于联轴器内孔长度较短的原因,减速机高速轴只能插入联轴器内孔约1/3位置,联轴器其余部分悬空,我们怀疑联轴器重心不在轴上可能会导致减速机高速轴所受弯矩太大而折断。减速机输入转速1500r/min。

求大神们帮忙分析一下联轴器过大、过重,且重心不在轴上是否会影响减速机轴的使用,最好能从受力角度进行分析,小弟在此拜谢了!
附照片,前两张为联轴器照片,最后一张显示减速机输入轴在联轴器上的安装情况。

网友:
问题一定是出在联轴器上,但估计不是联轴器自身的问题,原因有下。
1,轻型连轴器一般直接联结输出轴和负载轴,但楼主这个联轴器并不适合,(1)这么大的联轴器靠输出轴(减速器轴)自身去定位不妥,一般都要靠止口(减速器止口)去轴心定位(2)关键在于你这联轴器还带抱闸,更不能靠输出轴去轴心定位,一定要有止口定位。
2,所以总结以上,应该是你结构设计问题。
建议(1)你这带抱闸的联轴器单独设计一个支架然后各自与输入输出止口定位(2)或选用其他类型联轴器。

网友:
联轴器安装本人做过的,轮胎厂的密练机开练机,由减速器驱动,低速,安装同轴度要求很高,必须达到平行,精度平均达0.02(在两个连轴节上),坚固,试生产一个月内没有任何位移。7条流水线21台设备一次灌浆完成。其中不乏争论与汗水。

网友(点评):
答非所问, 既然这么NB, 那就帮楼主分析一下问题呗, 说这些干嘛?

网友(点评):
如有可能,可免费指导安装。

网友:
1,一般减速机输入轴转速尽量低。2,这么重的联轴器80斤。不知道做了动平衡没有。3,输入轴径35.比一般7.5千瓦电机轴都小。(7.5电机的轴径38)一般7.5千瓦电机轴也没有见过装80斤的皮带轮。假设这个联轴器没有做动平衡。让他转1500转,再经常刹车。刹住不转以后,减速机里齿轮和减速机输出轴和负载的惯性下。作用都到小小的35直径的输入轴上了。我自己瞎琢磨的。

网友:
这是皮带机用的减速机,带刹车轮毂,这样的用法没问题,很成熟的做法。
我估计是安装问题:
1.联轴器对中是否合适
2.刹车皮的中心和轮毂中心对中是否合适,这个不好,在刹车时会拉断轴。

网友:
最大的原因是你结构上的问题,根据你的描述,减速机轴套进联轴器孔1/3的位置,这个必然会导致受力问题,一般情况下轴要套进至少2/3的距离才能保证轴不会因为径向力的作用导致断轴情况。所以,最好的办法,改进联轴器的结构,让减速机套的更深一点。

网友:
应该是楼主自己分析的原因,轴径35mm的联轴器,重量一般就10公斤左右。只能改进联轴器结构,重新做一个联轴器,把联轴器深度减小,与减速机轴长度一致,再测试看看。

网友(点评):
楼主有没有算下,减速器的弯矩,你这个弯矩明显大很多80KG的联轴器。。。。跟减速器的额定弯矩对比下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买个刹车离合组,跟减速器输出轴弹性连接,安装在同一水平面上,安装精度可以放很宽,频繁刹车,也没影响

网友:
我们的机台一般把联轴器与刹车分开的

网友:
你还是看看联轴器的样本。孔有要求的多大的联轴器孔大小长短。你说只到三分之一长那肯定不成。联轴器选大了

网友(2019-08-28):
制动轮联轴器选的不合适,选的太大了!~制动轮外径200,重量应该不超过20Kg!轴孔配合应该是一样的,不可长短不一样!转速快,安装找正费点心,尽量找的准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