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种标准件的名称

楼主(2016-12-18):
小弟现在做一个工装夹具,需要用到如图这种用作角度固定标准件,请问谁知道这种标准件的名称是什么?这种标准件是2片配合使用的,图中是其中一块

网友A:
带齿垫圈?

上下两半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齿垫圈?
上下两半不一样

谢谢大虾,这个零件找了很久找不到,现在知道了就好找了,非常感谢

网友:
花型齿垫

网友:
涨知识了,之前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嘿嘿!
谢谢各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