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口铸铁的焊接工艺

楼主(2016-12-18):
焊接中常见问题

(1)焊后产生白口组织

一般认为在30-100℃/s的急速冷却条件下,熔于铁中的碳来不及以石墨形式析出,而呈渗碳体出现,即所谓白口。白口组织硬而脆,使得焊缝在焊后难以机械加工,甚至会导致开裂。

防止措施:

焊前预热和焊后保温;适当调整填充金属的化学成分和冷却速度;改善焊缝金属的化学成分。

(2)焊接接头出现裂纹

由于灰口铸铁塑性极差,几乎不能发生任何塑性变形,而且强度又低,所以在焊接应力及铸件本身应力(组织应力)的共同作用下,当局部应力大于强度极限时,就产生裂纹。

防止措施:

A.采用电弧冷焊减小焊接应力

选用塑性较好的焊接材料,如用 镍,铜,镍 铜,高钒钢等作为填充金属,使焊缝金属可通过塑性变形松弛应力,防止裂纹;

B. 采用热焊法并控制好温度

当温度高于600℃时,由于产生于一定的塑性变形.而使部分内应力得到消除,一般在600℃以上焊接时就不会产生热应力裂纹。

2常用的焊接方法

(1)热焊法

热焊法是在焊接前将焊件全部或局部加热到600-700℃,并在焊接过程中保持一定温度,焊后在炉中缓冷的焊接方法。

特点:用热焊法时,焊件冷却缓慢,温度分布均匀,有利于消除白口组织,减少应力,防止产生裂纹。

(2)气焊法

气焊火焰温度比电弧温度低得多,因而焊件的加热和冷却比较缓慢,这对防止灰口铸铁在焊接时产生的白口组织和裂纹都很有利。

特点:

气焊与焊条电弧焊相比,焊工的劳动强度高,焊件变形较大,焊补大型铸件时难以焊透;

网友A:
这个焊接,真不是所写这样简单。我曾经努力过,甚至用活塞环来作填充料,最后还是以失败面告终。以静听其他同仁的成功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焊接,真不是所写这样简单。我曾经努力过,甚至用活塞环来作填充料,最后还是以失败面告终。以静听其他 ...

铸件焊接确实很难,但也能焊接。

网友B:
主要取决于铸铁材质,大设备上的铸铁好鼓捣,就怕小农器具和小设备都是个体户铸造炉,在废品站收的铁,啥铁都有,小作坊也没有检测仪器,铸出来模样一样就行了,根本没有焊的可能。一般灰口铸铁,我都是直接用直流焊机,正接法,然后用506焊条焊。一般都能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取决于铸铁材质,大设备上的铸铁好鼓捣,就怕小农器具和小设备都是个体户铸造炉,在废品站收的铁,啥铁 ...

层主能否根据自己的经验再详细的说一下,再次谢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层主能否根据自己的经验再详细的说一下,再次谢过。

我文化低,水平有限,说专业的也说不上来。焊倒是能焊两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文化低,水平有限,说专业的也说不上来。焊倒是能焊两下子。

层主过谦了,主要就是说说你的实际经验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层主过谦了,主要就是说说你的实际经验即可。

一般电流别太大了,短弧操作。电流小,弧再短,水平低了,不好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电流别太大了,短弧操作。电流小,弧再短,水平低了,不好操作。

谢谢层主,有空多交流。可否留下QQ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层主,有空多交流。可否留下QQ

775939914

楼主:
引用 网友B:
775939914

你好层主,已将你加上,请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