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号钢淬火时如何去除多余烧红的颜色

楼主(2016-12-18):
45号钢淬火时不需要淬火部位烧红的颜色 有没有办法去除 ,倒角位置精磨磨不到,一圈黄黄的颜色很难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去除

网友A:
使用强酸水洗一下,但是别忘了用清水洗干净,有残留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强酸水洗一下,但是别忘了用清水洗干净,有残留就麻烦了

强酸洗过会发乌吧

网友:
没办法,会的,看你加工的零件要是要求不高,可以使用的,另一种方法就是用细砂纸或百洁布擦拭会有点效果,但是多少也会有点痕迹

网友:
可以去表面处理,掩盖这个颜色,发黑、镀锌、镀铬

网友B:
有客户要求这么高吗,一般这种是没有客户会介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客户要求这么高吗,一般这种是没有客户会介意的

要求高 不好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求高 不好看

镀个亮铬吧,不见得好用,但会好看
(这个客户是国内的吧)

网友C:
全真空作业可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真空作业可能行

那肯定行

网友:
可以用做个工装试试,遮挡住你说的部位。用20钢做。

网友:
现在有一种溶剂专门用于除锈的,价格也不是很高,但不记得名字了,楼主可以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客户要求这么高吗,一般这种是没有客户会介意的

虽然不影响质量问题,但看着确实不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真空作业可能行

这样的场合好找吗?

网友:
直接用抛光轮抛一下就行,不用那么麻烦

网友:
可以采用喷砂或者砂纸打磨等方法。

网友:
淬火后直接抛丸

网友:
45钢真空淬火?豆腐盘成肉价了。上车床打低速,角磨机上装个旧一点的千叶片,用边缘小心的带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