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够保证同轴度呢?

楼主(2016-12-18):
主要应用于高速转动,涉及到电机的固定,所以对同轴度要求很高,所以请教下这个问题呢?

网友:
你想问什么?是一根轴加工的同轴度,还是两根不同的轴装配的同轴度问题,后者可以用联轴器连接,或者做一个同轴连接工装

网友:
1,靠机加工保证。
2,靠结构设计保证。

网友:
我理解是电机通过联轴器与主轴连接。这样就选用柔性联轴器吧。不必高成本拘泥于同轴度。

网友:
弹性联轴器对同轴度要求都不是很高,通过普通的加工和装配调整等手段,都能够满足要求。

网友:
减少二次装夹重新找正,最好一次装夹加工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