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镀锌、喷漆,还有调质能防锈吗

楼主(2016-12-18):
各位帮忙想想碳钢的防锈……
除了镀锌、喷漆,还有调质能防锈吗?为什么我发现调质后45钢还是生锈。

网友:
调质是提高钢材的综合力学性能的干活,过程中只会是加速生锈(氧化)。

网友:
可以发黑处理

网友:
你说的调质是发黑吧,我听到有人说常说调质发黑。如果说连在一起我理解不了,分开就是两回事了。发黑短时间有效果,长久也生锈。特别是在户外。

网友:
发黑,发蓝处理都行,调质是提高零件的综合性能,包括切削性能

网友:
还可以做电泳!

网友:
调质是热处理
发蓝可以防锈。

网友:
调质跟发黑发蓝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调质:淬火后高温回火的热处理方法称为调质处理;目的是获得材料的综合机械性能。发黑:是化学表面处理的一种常用手段,原理是使金属表面产生一层氧化膜,以隔绝空气,达到防锈目的。外观要求不高时可以采用发黑处理,钢制件的表面发黑处理,也有被称之为发蓝的。

网友:
楼主要抓紧基础了。

网友:
碳钢的防锈经济实惠的 就是发黑了, 效果好一点就用磷化,其他表面处理代价会比较高 比如电镀类的。

网友(2019-08-21):
发黑是表面化学处理,其实就是使工件表面氧化,形成致密的氧化层薄膜。主要发黑液成分是氢氧化钠和亚硝酸钠。

网友:
去达克罗吧,肯定比其他表面要防锈的,我们做链条的有客户用过的,达克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