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度的测量方法

楼主(2016-12-18):
以下产品的平行度测量:以平面度的那个面放在平台上,用千分表打平行度的那个面,取最大最小值的差值。
(我的担心是:平面度0.1会影响平行度值,测不准,但是我司都是这么测量的,大家怎么看?)

网友:
标注确实有问题。如果长期这么干,实际没问题,应该对修改要求。

网友:
还取决于平板的精度误差至少小于实测公差1/3

网友(点评):
这是什么意思?有这个说法??

网友(点评):
这在公差配合与技术测量内面也是有规定的,精度实在不能保证小于1/3的话,至少也不能超过被测公差的1/2

网友:
平面度0.1的话,平行度应该是超差的,但是检测平面度0.05以内的话,平面度应该能达到的

网友:
没问题,说简单点平行度跟着走。

网友(点评):
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