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的钢架平台放弃了,重新做了个模型,请指点。

楼主(2016-12-18):
        上次做个了钢架平台,到了最后不合心意(其实是没谱)。现在重新制作了一个模型。相关的参数为,钢架平台总共3层,总高6440mm,一层高1500左右,放置一台大约1吨重的设备。二层高2800左右,放置一台半吨的设备,三层高2200左右,放置固定提升机机头。钢架平台立柱为150*150的H型钢,一层横梁16#槽钢,二层平台横梁14#槽钢,三层平台横梁12#槽钢,每层中间5#角铁。围栏30*30*3的方管焊接。整个平台为螺栓连接,到施工地方在组装,一层平台分为3块,二层平台分为2块,三层平台1块,立柱也是分别制作。整个平台要求的焊接尺寸比较高要。模型虽然做完了,但还是在考虑,请大家给指点下。

网友A:
看过去整个平台都是靠立柱璧上的几个L型座支撑,整个立柱都不受力啊,而且那么高的立柱就靠几个地脚固定在地面上,互相之间都没牵制,楼主有没有考虑到  如果一个L座断了或者一个立柱没固定好  整个平台瞬间倒塌的节奏啊  好看是好看  但是安全不保证

网友B:
1吨不算重啊,我是喜欢全焊接结构;
如果怕太大不好运输可以用小螺栓先在家里试装一次,然后到现场紧固好后加焊;
主体大结构用同一种钢材,最好用方管或者矩形管,不容易碰伤人,上下的扶梯都要扶手!
不同的钢材搭配要严丝合缝,不要有突出地方!

网友C:
护栏一般用6分镀锌管做吧,圆滑没有棱角的

网友D:
承重梁压在立柱上吧

网友(点评):
直接买护栏型材 组装下 就是贵了点

网友E:
一般都是立柱顶端焊接连接板,然后平台放在立柱上,平台与立柱上焊接的连接板螺栓连接。支撑立柱之间还需要其他连接
护栏一般都是圆焊管焊接的,底部最好也有踢脚板……
总之,楼主这结构与常规的钢构平台设计相去甚远

网友F:
兄弟再改改吧!

网友(点评):
靠螺栓连接校核下剪切力

网友(点评):
M16 8.8的 螺栓

网友G:
看上去就不错,好多了。如果没把握最好找钢结构专业的请教一下,比如结构强度,安装,地面不平,长短腿怎么办。。。。

网友(点评):
牛腿柱子,焊接还是螺栓

网友H:
感觉全焊的结构结实点

网友I:
平面完全是靠着三角肋板撑着啊,建议平面安装在在支撑柱上,否则感觉实在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过去整个平台都是靠立柱璧上的几个L型座支撑,整个立柱都不受力啊,而且那么高的立柱就靠几个地脚固定在 ...

立柱不受力?那怎么样立柱才受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吨不算重啊,我是喜欢全焊接结构;
如果怕太大不好运输可以用小螺栓先在家里试装一次,然后到现场紧固好 ...

楼梯有扶手,图上没画,写个会在家里试装的。

楼主:
三层平台怎么都压在立柱上呀,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承重梁压在立柱上吧

三层平台怎么都压在立柱上呀,求教。

网友(点评):
一开始那个就是叠罗汉,最后没有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护栏一般用6分镀锌管做吧,圆滑没有棱角的

圆管太麻烦了,方管到时候也会打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都是立柱顶端焊接连接板,然后平台放在立柱上,平台与立柱上焊接的连接板螺栓连接。支撑立柱之间还需要 ...

那一层二层平台怎么连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兄弟再改改吧!

材料买了,搞一台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全焊的结构结实点

我也想全焊,情况不允许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上去就不错,好多了。如果没把握最好找钢结构专业的请教一下,比如结构强度,安装,地面不平,长短腿怎么 ...

谢谢,焊接完成会在家里试装的,不合适的地方会修改,直到安全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进步!

给提点意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兄弟再改改吧!

做的不行再改。

网友:
不错,比上个好多了,
放心大胆的用吧。

网友:
看着不错,就是感觉每层平台的横梁支撑是不是有点弱!

网友:
你的这个问题太多了,立柱根本没有受力,全部都是焊缝在那支撑,说不好听的,这个根本承受不了多大的力

楼主:
引用 网友I:
平面完全是靠着三角肋板撑着啊,建议平面安装在在支撑柱上,否则感觉实在不安全

侧面有螺栓把平台和立柱连接。

网友:
看结构比较合理了

网友:
哥们,把模型发来,别人好分析

网友:
整体结构最终由立柱支撑,去掉层结构,你看看立柱构架稳不稳,先把立柱主梁结构做稳,层结构再镶嵌进去

网友:
以前在纪律片 大国工匠  里看到过钢结构,有专业的软件,可以分析受力

网友:
建议还是现场焊,这种东西很少做好了去上螺丝的,三五个工人一天就搞定了

网友:
左右面的拉筋是足够 了,但前后面拉筋需要加强。这个结构做出来平台有左右摇摆的可能。

网友:
支撑柱和腿放到下边比较好吧,你的都是在侧面

网友:
我记得貌似有个专门设计钢结构钢架的软件。

网友:
立管间距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三层平台怎么都压在立柱上呀,求教。

为什么不做成三段? 直接装配? 那样制作、装配、运输都方便。

网友(2023-10-11):
不能全靠角铁吧

网友:
框架平台做成井字形结构 受力是不是会好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