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散热器加工问题

楼主(2016-12-19):
有铝散热器加工,见附件技术要求,第二条中前两条分别是平面度和粗糙度,第三个有点难解了?请求高手指导一下,另我们在加工时没有附件那样光亮?我们采取也是铣加工后磨销,可能表面太细了后不反光。哪位高手能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估计磨完后还有工序。

网友:
金刚石铣刀就行了,不用磨

网友A:
粗糙度6.3吧,金刚石刀片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糙度6.3吧,金刚石刀片可以的

开始用金刚刀片加工,测试了一下平面度和粗糙度都达到要求。就是不太光亮

网友:
Rz6.3相当于Ra1.6,看楼主加工的零件刀盘飞面的时候走刀速度太快或者机床/刀具精度比较差,有明显刀痕。建议采用PCD刀片精修。不需要采用磨削。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用金刚刀片加工,测试了一下平面度和粗糙度都达到要求。就是不太光亮

个人认为可能是调整的问题,如果选用铝件专用刀具加工后的件,表面发乌不亮,而使用pcd刀片加工后会很亮的,两者差距很大,达到你那个粗糙度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