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图中紧固件的匹配问题

楼主(2016-12-19):
        如下图所示,别人装配好的3Dmodel,在我的电脑上打开后紧固件的尺寸发生了变化,和模型不匹配了,为什么?如何调整?谢谢!

网友:
文件冲突了。

网友A:
用toolbox直接拖拉紧固件容易出现你说的现象,解决的方法是
1不使用toolbox
2让别人打包发送装配体文件

网友:
应该跟我现在的情况一样,公司的电脑是无盘的,如果 用toolbox直接拖拉紧固件,电脑关机后再开机全变,无解。你那是换了一台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toolbox直接拖拉紧固件容易出现你说的现象,解决的方法是
1不使用toolbox
2让别人打包发送装配体文件

设计建模用到的紧固件都是从toolbox调用的,调用的模型修改尺寸后是不是需要另存后再装配就没有问题了呀?

网友B:
所以我从来都是自己画紧固件,当成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从来都是自己画紧固件,当成零件

自己画的话装配起来肯定不会出问题,但既然系统带了toolbox这个功能,如何使用方面又不会出问题呢?

网友:
新手飘过

网友(2017-02-05):
TOOLBOX 多年BUG  一直没有解决

网友:
可以去上隆3D软件中下载常用紧固件,做成自己的常用3D库。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画的话装配起来肯定不会出问题,但既然系统带了toolbox这个功能,如何使用方面又不会出问题呢?

说到底,toolbox里的零件是用配置做的,一个文件对应多个配置
但是,换个人操作的时候未必能保证配置是一致的。。。配置冲突也就难免

所以,避开“配置”这个麻烦——做自己(公司)的“零件库”就很有必要。
而零件本身其实不用画,网上大把的可以下载

网友:
这个确实麻烦,换台电脑就容易出问题!

网友C:
你的toolbox和别人的不一样,一个公司的话,建议用网络地址的toolbox,映射到某个高手的文件夹下就ok了,由他统一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toolbox和别人的不一样,一个公司的话,建议用网络地址的toolbox,映射到某个高手的文件夹下就ok了,由 ...

good id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