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零件中插入零件,再将插入的零件删除就无法保存了

楼主(2016-12-19):
如题,不知道咋搞,求大神帮忙解惑

楼主:
具体点说,就是打开一个零件,在零件文件中直接插入另一个零件,然后保存。紧接着如果我删除插入的零件后,原文件就无法保存了

楼主:
若不想要后插入的零件,只能将其压缩才能保存,删除的话就不能保存

网友A:
你想要在现在这个已插入零件的零件文件中,删除这个新插入的零件文件。可以删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要在现在这个已插入零件的零件文件中,删除这个新插入的零件文件。可以删除啊

可以删除,但我这边删除后就无法保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删除,但我这边删除后就无法保存了

无法保存,有什么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法保存,有什么提示

没有提示,就是按保存,那个*一直不消去,也就是无法保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提示,就是按保存,那个*一直不消去,也就是无法保存

*号代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号代表什么

SW顶端文件名后面带的,比如XXX.sldprt*,这个*表示未保存状态,保存后,这个*就消失了

网友:
我这一切正常,你上传文件吧,传到网盘。

网友(2017-08-12):
在切割清单中删除,就可以了!

网友(2017-11-29):
引用 楼主:
SW顶端文件名后面带的,比如XXX.sldprt*,这个*表示未保存状态,保存后,这个*就消失了

问题最后解决了吗?求教

网友(2019-03-15):
解决了吗  我这里也是这个毛病,是不是16版本的事啊

网友(2019-06-15):
有办法解决吗?之前用14版是没问题的。现在用16版就是解决不掉

网友(2019-08-27):
请问你这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2020-11-13):
楼主,你后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