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磨轴旋转同时上下(左右)往复运动

楼主(2016-12-19):
      各位前辈,最近遇到一个问题,给难住了,特来向各位求教:
      研磨铜套,要求使用一个动力源,达到研磨轴可以在旋转的同时做上下(左右)往复运动,请问需要什么样的机构可以实现? 谢谢
(并且还需要研磨轴上下运动时可以自动跟铜套找正轴线)

网友:
1,电研磨头装到滑板上,滑板做进给往复运动。
2,自动跟铜套找正轴线较难,研磨头要做成浮动的了。
3,社区里有关于旋转的同时又可以轴向运动的问题楼主可以搜搜。
总的来说自动跟铜套找正轴线这个事较难。
4,轴同时做轴向移动和转动的结构设计,希望大家提点建议
http://www.cmiw.cn/thread-366837-1-1.html

5,现有的内孔研磨机床

网友A:
柴油机的缸套和液压缸体的珩磨机床不就是现成的么,还要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柴油机的缸套和液压缸体的珩磨机床不就是现成的么,还要设计?

公司所用的铜套量很小,一个月也就二十个左右,买床子不划算,想自己做一个简易的研磨机

网友B:
旋转主轴主设置正反循环蜗旋槽,配备“丝母”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转主轴主设置正反循环蜗旋槽,配备“丝母”就可以

你的意思是滚珠丝杠吧?
滚珠丝杠可以实现旋转以及上下往复运动,但是硬链接,不利于自动找正

网友(点评):
不是滚珠丝杠,是自己加工制作的长导程正反循环丝杆

网友:
可以考虑人工研磨。

网友:
每月二十个左右,我也认为可以考虑人工研磨。

网友:
要单个动力源的话,这个,就是圆柱凸轮的事儿了吧。

网友C:
研磨速度应该不高吧?具体如下图。
利用花键,花键轴需要有轴向的力,最好利用重力。
如果速度高,需要好好设计旋转的部分,保证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研磨速度应该不高吧?具体如下图。
利用花键,花键轴需要有轴向的力,最好利用重力。
如果速度高,需要好 ...

转速不高
你这张图中,凸轮是不是需要动力,用什么作为动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速不高
你这张图中,凸轮是不是需要动力,用什么作为动力?

仔细看看,凸轮是固定的,花键轴旋转的时候带动滚轮旋转,滚轮在凸轮的作用下上下周期运动,也就带动花键上下运动。花键上下运动的动力来自重力或者弹簧力(弹簧稍微麻烦一点)。
花键旋转一圈,同时也会上下运动一个往返。
同颜色的结构为一个整体。

网友(2024-09-02):
引用 网友C:
研磨速度应该不高吧?具体如下图。
利用花键,花键轴需要有轴向的力,最好利用重力。
如果速度高,需要好 ...

您好,请问,花键轴的旋转速度,和花键轴的轴向移动速度,它们两个速度,有什么要求吗?   就本身机械结构而言,不是珩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