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体流速和压力的问题

楼主(2016-12-19):
例如DN50的管子,有水流通过,已知流体速度50m/s,能否求得需要多大压力??伯努利方程可以解决吗?还是有其他因素,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伯努利够用了!

网友:
管道阻力加上出流动能就是你需要的压力,如果出流速度没要求,只算阻力即可。

网友:
流体问题很复杂,首先得确定管子的种类,软硬管、管壁粗糙度、管长、接头,这么高的流速甚至法兰边缘都有影响,工程上一般查手册确定沿程损失,精度不高但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