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这个不锈钢圆管的切割方案是否可行?

楼主(2016-12-19):
圆管外径40mm,厚度1.5mm,圆管牵引移动速度为4m/min;现在需要在牵引移动中,对不锈钢圆管进行定长切割。切割长度根据需求为500-1000不等。要求是不能在切割后有大的毛刺。
方案说明:
此方案包括切割组件系统,插杠组件系统,感应系统组成,支架台,防护组件等组成。运动部件通过伺服系统来进行控制。
切割组件为旋转机构机构,用于切割。
插杠组件为防止切割毛刺产生。
感应系统为控制圆管切割的长度。

切割组件:切割组件:切割组件为一旋转机构,自身带有一高速旋转的切割刀。
在圆管通过牵引系统进入切割系统时,行走一定距离,通过光电传感器感应到圆管后,气动夹抓抓住圆管,此时切割系统同步与圆管
前进,并且此时高速旋转刀具开始下刀切割,切割完毕后,气动夹爪松开,退回原始位置,等待下次切割。
插杆组件:在旋转刀具进行切割时,插杆已经进入圆管切割部位,切割结束后,插杆快速带动切割后圆管向后运动,当圆管碰到插杆定位机构后,圆管脱落,并通过自身重力通过支架台上的斜坡滑落到收料箱中。此时插杆再进行下一次进入动作。
整个运动通过伺服系统来控制。

大家看看这个方案有哪些不足的地方。

整体切割方案

整体切割方案

切割组件

切割组件

插杆组件

插杆组件

网友A:
我理解:
4M/min
500mm,
4M/500=8次
60S/8=7.5S
一个循环在7.5秒之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
4M/min
500mm,

对。

网友:
往下:
切断方式/时间?
step-by-step

网友(点评):
最好作试验取得相关参数作为设计的基础。

网友B:
在牵引的过程中进行定尺切割,定尺的精度是否能够达到?为什么不用挡板定尺锯切?是为了提高效率吗?

网友C:
能不能用追剪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牵引的过程中进行定尺切割,定尺的精度是否能够达到?为什么不用挡板定尺锯切?是为了提高效率吗?

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用追剪系统

我这个方案就是在切割时,通过伺服带动旋转刀具实现同步切割。是不是就是你所说的追剪方案。

网友D:
没明白牵引是什么目的。

牵引一条长管在走,然后定长切下末端?

都切断了,牵引还有什么意义?牵引没有切下的部分往前走了?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sfqcCoH2ctviIAalnLi18cC_Z4AW8qGgDmiFWDoZl0e3OLJQm58PeOIQpSWUx5AOeyjCp_pGfGWkmoZkkeDklrBW49XBa4kiZPqojy_90fm

看看这个,冶金线上的飞剪。对您的设计有帮助。

网友E:
我以前搞过这种设备。不过管子壁厚才有0.3左右。直径38最大,最小6.现在还有部分图纸

网友:
不锈钢管切割后的毛剌很是头痛,非常难处理,一般焊管厂是在仪表车床上用切断刀人工切割的,再用专门磨制的倒角刀去毛剌。

网友:
感觉涨知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方案就是在切割时,通过伺服带动旋转刀具实现同步切割。是不是就是你所说的追剪方案。

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插杆能防止毛刺?没看到是怎么实现的。要去毛刺,估计还的加去毛刺机构吧?

网友F:
刀具在一侧,刀具在移动座架上,速度与不锈钢管速度一致。刀具不用旋转,一般切断就可。我们公司就是这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刀具在一侧,刀具在移动座架上,速度与不锈钢管速度一致。刀具不用旋转,一般切断就可。我们公司就是这么处 ...

贵公司的这种切法,有没毛刺产生,管壁比较薄,切割后管口容易变形,产生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明白牵引是什么目的。

牵引一条长管在走,然后定长切下末端?

因为客户前段是一卷薄铁皮,然后在牵引运动过程中通过弯卷,焊接成圆管后,再定距切割。整个过程是运动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搞过这种设备。不过管子壁厚才有0.3左右。直径38最大,最小6.现在还有部分图纸

老兄,能说说你们大概是怎么做的吗?

网友G:
你的旋转刀盘的机构怎么做的,用了什么方案。用什么刀具,怎么控制的?

这个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旋转刀盘的机构怎么做的,用了什么方案。用什么刀具,怎么控制的?

这个很关键。

公转的旋转盘上,带两个高速自传的切割刀具,用电机带动。圆管从旋转盘中心通过,刀具还在选择,有没有好的旋转刀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转的旋转盘上,带两个高速自传的切割刀具,用电机带动。圆管从旋转盘中心通过,刀具还在选择,有没有好 ...

希望你有完善的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贵公司的这种切法,有没毛刺产生,管壁比较薄,切割后管口容易变形,产生毛刺。

没有毛刺,很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贵公司的这种切法,有没毛刺产生,管壁比较薄,切割后管口容易变形,产生毛刺。

变形多多少少都会有点,都在我们公司可接受范围。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选择激光切

网友:
你好,我的qq849823291,希望能进一步交流

网友:
找一找海螺型材生产线 我觉得跟这类似

网友(2017-06-30):
不锈钢管也可以转动,然后跟前面的剪切机构配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