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溢流阀与减压阀的问题

楼主(2016-12-19):
书上说溢流阀主要用于控制系统压力,减压阀主要用于控制支路压力

可是在每条支路上加一个溢流阀也能达到控制压力的效果啊,请教各位:

1:在支路上加溢流阀调压是否可以?
2:如果可以,与用减压阀有什么异同?

网友:
溢流阀是防止系统超载,保证安全.
减压阀是在保证系统不过载的前提下,降低系统压力.
可以说溢流阀是被动工作,而减压阀是主动工作.
1,减压阀保持出口处压力不变,而溢流阀保持进口处压力不变;
2,在不工作时,减压阀进出口互通,而溢流阀进出口不通;
3,非工作状态时,减压阀的阀口是敞开的,而溢流阀是常闭的

溢流阀是压力控制阀,主要是控制系统压力,还起卸荷的作用:
减压阀是一种使阀出口压力低于进口压力的压力调节阀。

1、减压阀主要是用来降低液压系统某一分支油路的压力,使分支压力比主油 路压力低且稳定,在调定压力的范围内,减压阀也像溢流阀那样是关闭的。但是随着系统压力的升高当达到减压阀调定的压力时,减压阀打开,部分油液会经过他返回油箱(此时有一定压力的油回油箱,油箱的油温会上升),这一支路的油压是不会上升了。它起到对本支路的减压与稳压作用!溢流阀则不同,它装在泵的出口处会保证系统的整体压力稳定且不会超压。所以他有安全、调压、稳压等作用!
2、溢流阀一般并联在系统的支路中起调压、稳压与减压作用,而减压阀一般串联在某一支路上起减压与保压本支路的作用!
溢流阀是常闭的,只是当系统超压才动作;减压阀是常通的,通过狭窄通道减压。
溢流阀的作用是:稳压、溢流、过载保护。减压阀是减小压力,,液压系统某一部分压里减小。用途不一样。所以不能代替。
溢流阀控制进油口压力,减压阀控制出油口压力
 本回答由网友推荐

网友(点评):
说的挺好

网友:
如果只用溢流阀则主油路与支路压力相等,起不了减压作用。

网友A:
溢流阀和减压阀都属于压力阀,都可调节压力,是其共同之处。但用图稍有差别。
1.液压系统中如果只有一条油路,我认为选用溢流阀或压力阀都行。
2.如果系统中有多条油路,而且如果每条油路都选用溢流阀控制压力,那么,所有油路的压力就会由这些溢流阀中的压力最小的决定。而不能达到单独控制每条油路压力的目的。

网友:
如果只用溢流阀,则支路压力与主油路相等起不了减压作用。而用减压阀,主油路与支路因减压阀两者压力不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溢流阀和减压阀都属于压力阀,都可调节压力,是其共同之处。但用图稍有差别。
1.液压系统中如果只有一条油 ...

醍醐灌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