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通电后X轴自锁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6-12-19):
求教:二手线切割 X轴通电后自锁时因为什么?

网友:
数控设备造成这种问题可能有机电数控多种可能因素,最好找厂家咨询

网友:
很有可能是X轴电机驱动板上有一两个场效应管损坏,或者控制器输出接口损坏。本是专搞些机床,有需要可加我微信:18928225866

网友:
驱动器挂了

网友(2020-08-27):
Thanks for your 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