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打气筒原理,一直没想明白

楼主(2016-12-19):
第一个打气筒这种样子的,用起来感觉比较省力,里边有增压机构吗?

是什么原理,谁知道一点儿,请给画个原理图吧。我实在是想不出来了。

网友A:
到知乎搜索高压打气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知乎搜索高压打气筒

由于气门嘴的直径很小,过流截面积就小,后果是什么?_?
你每打一次气时,就要使力气保持住,就是因为过流面积小,因而产生压力差,需要按住等一会才能让你费力气压缩的气体基本上都通过气门嘴进入轮胎里。但通常我们都不会等,连续打气,这样的结果就是有大量的气体还没等进入轮胎就被你提起时膨胀回去,如此反复,做无用功的干活。(原文放掉用词不妥,改正)

有了那个小储气罐呢?(您称之为可乐瓶的东东)效果就大不一样了。气筒和这个小储气罐之间就可以用一个比气门芯过流面积大的多的单向阀,这样过流压降的问题就可以忽略不计了。你的每次辛苦按的压缩空气基本上都会快速进入到那个小储气罐,这样你就不需要等,花费大把力气按住傻等,从而可以快速连续打气,而且损失最小。不要小看减少的这点损失,效率可是翻着几番的提高!工业设计的魅力和水平就在于此!

当压力超过轮胎气压时,储气罐里的压缩空气就会通过气门芯源源不断进入轮胎里,直到压力平衡为止。而且这和你打气是各干各的,互不影响。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这点,就是你虽然停了,但是小储气罐还在往轮胎里打气,内胎打爆了瞬间爆棚感相信上点年纪的人都有美好的回忆……

作者:Bryan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0800531/answer/92640805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

网友:
高压罐的进气口是个单向进气活塞,气筒打气的时候,活塞打开,气筒内的气进入高压罐,气筒提起吸气的时候,活塞关闭。高压罐内形成高气压,对轮胎充气。
高压气筒比普通气筒要细,根据压力、压强、面积之间的关系,要施加的压力就小,但是,要打气的次数增加。
而使用普通气筒要人的压力大于轮胎气压才能打进去气。

网友B:
右边的一次改变压强。左边的二次改变压强。比如车胎充气需要100Pa,右边这种你就得一次加压到100Pa才行。左边这种你只需要20Pa,就能把先压缩到储气罐里,储气罐里压力达到100Pa,开始向车胎充气。
所以上文只说对一部分

网友:
楼上说的不对,20Pa的压力不可能达到100Pa里去!

网友:
有储存空间

网友:
有点像液压蓄能器的作用。

网友:
弱弱地猜一下:是不是单向阀加缸径变化?(回想,还真没用过这个家伙

网友:
两个单向阀,看一下千斤顶的原理图,你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我也没搞明白,我还是做高压三级打气筒的,想买一个拆开看看,忘了。今天看到这个帖子又想起来了。拆过这种结构气筒的朋友来解释一下,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2017-06-26):
高压罐的进气口是个单向进气活塞,气筒打气的时候,活塞打开,气筒内的气进入高压罐,气筒提起吸气的时候,活塞关闭.高压罐内形成高气压,对轮胎充气.高压气筒比普通气筒要细,根据压力、压强、面积之间的关系,要施加的压力就小,但是,要打气的次数增加.

网友:
说白了,就是这个储气罐是增加效率。和高压没有任何关系。

想要高压,缩小活塞面积就行。

网友:
印像中只是80年代都是撸左边的,但现在好像都撸右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右边的一次改变压强。左边的二次改变压强。比如车胎充气需要100Pa,右边这种你就得一次加压到100Pa才行。左 ...

不对啊 左边是气压会压缩到小罐加止回阀小罐气压越来越高然后进入轮胎。右边的是双管的气筒 内管其实就是一个储气罐带止回阀。一样的原理设计外观不同而已,右边要比左边更先进方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