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板材折弯机、剪板机如何调试

楼主(2016-12-19):
折弯机压角度不对 怎么调试?
剪板机 模具怎么调节?
求高手指点····

网友:
压刀板角度

网友:
折弯角度不对是什么意思?是折弯后角度大了、小了还是还是出现两端大小不一致。可以调节一下上模的压力大小或者看一下上下模的对中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