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尺寸标注问题请教

楼主(2016-12-19):
该图上下对称,请问如何以十字中心线为基准标注各个孔位的基本尺寸?谢谢求解!

网友A:
竖向以中心线对称标注,横向以中心点左右连续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竖向以中心线对称标注,横向以中心点左右连续标注。

谢谢大哥指点

楼主:
很详细,谢谢大哥,感激32个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指点

客气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