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加工主轴电机选型

楼主(2016-12-19):
加工工件材质为45#钢,加工参数如图
这个是钻孔的数据

这个是铣槽的数据
机械的主轴我想采用雕刻机那种圆形的水冷主轴电机

请教主轴电机功率选多大的?扭力选多大NM的?

网友:
这个计算软件运用的关键是参数的合理设置。

网友:
坐等大神回复学习!

网友:
感觉这种雕刻机专用主轴,主要是高转速,扭矩低,适合啃塑料等非金属。

改改啃铝觉得OK,搞铁估计不是很核算。可以选其他BLDC。

网友(2017-05-26):
雕刻机电主轴,超高转速,低切削量,加工金属没问题,表面质量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