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大型机架双滑轨怎样平衡驱动移动?

楼主(2016-12-19):
file:///C:\Users\0\Documents\Tencent Files\742975633\Image\Group\8S]KV0M`VCQGGN%)1NAE[`X.png
如图所示,我们设备上一个大型机架,2.1米宽,3米长,重量1吨多,工作的时候,要间歇来回移动。
现在在怎样驱动的问题上很头疼,目前两边各用齿轮齿条驱动,用电机通过蜗轮蜗杆减速器带动,但是担心安装和工作久了两边会有误差产生内应力把齿条或者减速箱憋坏,请问有什么驱动方式能够在两边不是很同步的情况下依然能够稳定的驱动滑台的?

网友A:
两边各用齿轮齿条驱动,不闭环的情况下必定出现左右不同步。
楼主定位精度不高的话,普通电机直接可以一个驱动带双伞齿轮两边双轴,只要齿轮齿条本身精度不是太差,不会有问题。

网友:
看现有结构,属于双导轨约束,仅剩一个直线自由度
这种结构下,两侧导轨很难装配到理想的平行,会彼此“较劲”甚至“别死”的
如果上面的行走框架可以做到足够刚度,可以直接单侧驱动,另一侧不用导轨,而是用支撑轮,留下驱动方向和支撑轮轴向的自由度,上表面用另一个平面约束且略留间隙
支撑轮多数情况下和下面的平面保持接触,只在极端的倾覆的情况下,上表面起作用
这样的机构就能用,且效率很高
大跨度又很难做出刚度的件,就得考虑电气同步,机械同步,略麻烦

网友:
查查纠偏仪试试

网友B:
二边滑轨,居中驱动

网友:
来回移动距离多大?要求定位精度多高?如果空间允许,把齿轮齿条减速机放中间,两边滚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边滑轨,居中驱动

中间要留空,中间是输送带

网友(点评):
那要用上同步齿轴或编码器控制了

网友:
中间上齿轮齿条不可以吗?

网友:
两头齿轮齿条可以,把两个驱动齿轮装在一根轴上,在轴的中间驱动轴转,两个个齿轮同步转,且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边各用齿轮齿条驱动,不闭环的情况下必定出现左右不同步。
楼主定位精度不高的话,普通电机直接可以一个 ...

支持2楼单动力驱动的思路。别给自己找别扭!

网友:
这个尺寸的机架,完全可以采用单边驱动。

网友C:
,参考车间行吊车搭配滑轨单驱动应该不成问题吧,

网友(2023-11-23):
引用 网友C:
,参考车间行吊车搭配滑轨单驱动应该不成问题吧,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