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钣金设计

楼主(2016-12-19):
图中为不锈钢钣金折弯,可以实现图中折弯的样式吗,同时图片中尺寸板厚T=3mm,另一尺寸14.5可以上下浮动。求指点

网友:
除了长圆孔要变形和此孔的折边不要太宽外,其他应该好折。

网友A:
不好做,用软件就可以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做,用软件就可以验证。

咋验证的  大侠?

网友:
可以折出来,基本上,在软件中能完全展开的,都可以折出来(不用开磨具成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做,用软件就可以验证。

我也想知道怎么验证

网友B:
这个结构有点太弱了吧,刚性太差

网友:
用钣金菜单和3D草图可以搞的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结构有点太弱了吧,刚性太差

不需要太强,这个受力也就100N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太强,这个受力也就100N左右

这样的话是可以的。

网友:
本人曾在论坛分享过一个校核钣金折弯的帖子,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cmiw.cn/thread-466489-1-1.html
相关内容截图如下

网友:
有没有量,可以考虑以冲代折。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验证,求大神指点!

网友:
看模具,还有折弯后,腰型孔可能会翻边。

网友:
1,U形缺口旁的腰孔会拉料。
2,14.5 内空只有8.5,需加大(至少超出弯刀厚度)

网友(2017-04-19):
这个一般折弯机折不了

网友:
不建议做这样的结构,不利于批量生产。图中的14.5尺寸不好做,长孔折弯变形。下料切割时,浪费材料 。

网友(2017-12-08):
3mm板 折弯高度大于12mm应该都可以折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