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表面处理

楼主(2016-12-19):
请问有谁可以通过颜色辨别出图片中的铝合金是进行了哪种表面处理?孔很光滑。

网友:
本色阳极

网友:
硬质氧化处理,表面颜色不好控制,但是表面耐磨性和耐腐蚀性比阳极氧化好一些

网友:
本色化学氧化,表面可以导电;阳极氧化的吧,不导电。

网友A:
我咋感觉就喷了个砂呢

网友:
阳极氧化

网友B:
铬酸阳极化, 处理后耐磨、耐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咋感觉就喷了个砂呢

绝对不是喷砂,喷砂表面不光亮,呈现磨砂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铬酸阳极化, 处理后耐磨、耐腐蚀;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铬酸阳极氧化膜很薄,一般只有35um,而且膜层的耐磨性也不如硫酸阳极氧化膜。

网友:
应该不是喷砂

网友:
上滚压头滚压一下,就OK了。

网友:
应该是硬质氧化 需要6061 7075铝板找我 QQ80051255 17706163135

网友:
本色阳极氧化

网友:
有一道道的线,像是拉丝过的

网友:
表示不是硬质阳极化,也不是硫酸阳极化。具体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2017-01-22):
引用 网友A:
我咋感觉就喷了个砂呢

差别这么大,怎么可能是喷砂,本色氧化差不多

网友(2017-04-25):
硬质氧化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