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在G40模式下再用G40吗?

楼主(2016-12-19):
说明书上说,不能在G41下再用G41,同理,不能在G42下再用G42,那么可以在G40下再用G40吗?

即,不可以这样用G41:
G1 G41……
G1 G41……

那么,可以这样用G40吗?
G1 G40……
G1 G40……

网友:
能不能用试一下不就知道了,编一段主轴跑一段直线,照我的理解刀补是模态指令,给多少次都应该是不报警的(和有没有效果是两码事)

网友:
g40是取消刀补,两个g40也就是取消两次刀补,没什么实质性的意义

网友:
连着用两遍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点评):
防止出错,

网友:
这是模态的指令

网友(点评):
大侠,我没理解大侠的意思,

网友:
模态指令,在没有新的指令取代之前,一直是有效的,你干吗要这样没事找事,浪费大家精力.

网友(点评):
防止出错

网友:
可以,新手有的人为了保险起见就重复了一下命令,机床不会报警,一看程序段就知道是菜鸟干的事。

网友:
很想知道G41下再用G41会出现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