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公差与尺寸公差关系

楼主(2016-12-19):
        形状公差要小于尺寸公差,但是位置公差是不是也要小于尺寸公差?现在有一个孔,我给的配合公差H8,但是它位置也很重要,我想给一个位置度,如果按照“位置公差需要小于尺寸公差”的理论,这位置度会很小,但是我觉得没必要那么小,给大于H8数值的位置度可不可以,还是说不用给位置度。请明白人指教,谢谢。

网友:
建议楼主去翻看一下公差配合里面关于 最大实体原则,独立原则,以及可逆原则

网友A:
“位置公差要小于尺寸公差”是哪里讲的理论?

网友B:
位置公差是不是也要小于尺寸公差?肯定

网友:
位置重要就配铰吧
实在不行上量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位置公差是不是也要小于尺寸公差?肯定

确定吗,能解释下吗?形状公差小于尺寸公差我能理解,位置公差为什么也一定要小于?

补充内容 (2016-12-20 21:30):
但是是所有的都这样吗,比如我说的,孔给H8公差,孔的位置度给ф0.5不可以吗?

网友(点评):
位置公差为什么也一定要小于。比如二平面的平行度和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置公差要小于尺寸公差”是哪里讲的理论?

老师傅说的,网上也有那么说的,一般形状公差小于尺寸公差,但是位置公差是不是也要小于,我不清楚,所以来咨询了。

网友:
LZ是不是搞错了,书上说的有2种公差原则,独立原则和相关原则
你这种情况我认为适用于独立原则
参考附图

如果你要用相关原则里的最大实体要求,那是
p适用范围

    仅用于中心要素,保证
    孔、轴的装配互换。

这句话我理解位置度公差只有像同轴度一类的,不是你要标注的两个孔之间或者坐标0点到孔轴心的位置度

以上均是个人见解,如有错,请大神指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傅说的,网上也有那么说的,一般形状公差小于尺寸公差,但是位置公差是不是也要小于,我不清楚,所以 ...

请问下图轴孔配合处是位置公差严还是尺寸公差要求高?

网友:
关键了解产品的工作原理及机能,位置公差和尺寸公差关系?有关系吗,得问自己

楼主:
引用 楼主:
确定吗,能解释下吗?形状公差小于尺寸公差我能理解,位置公差为什么也一定要小于?

但是是所有的都这样吗,比如我说的,孔给H8公差,孔的位置度给ф0.5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位置公差是不是也要小于尺寸公差?肯定

但是是所有的都这样吗,比如我说的,孔给H8公差,孔的位置度给ф0.5不可以吗?

网友(点评):
不相贯的事件定没有相关的结果去分析。相贯性是讨论问题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