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蜗杆不自锁怎么办

楼主(2016-12-19):
请教高手:
 本人设计了一套蜗杆斜齿轮,二级传动,已打样手板,今天装了以后发现不自锁,请教下有经验的老司机。是怎么回事,谢谢了!undefined
 以下是用KISSSOFT设计的参数及3D图。

补充内容 (2016-12-20 21:12):
感谢大家的回复,不过真正的原因已找到,是因为我用的电机是交流电机,无磁拉力,所以必须改小角度来实现自锁。

网友:
涡轮蜗杆传动减速比达到60以上才会自锁,这是我获得的经验

网友:
蜗杆升角要小于摩擦角,才会自锁

网友:
你的导程角太大了,当然会不自锁,现在一切都晚了,因为你已经设计制造好了,只能等下一轮设计了,在下一轮设计中要吸取教训,1.增大传动比,
2.增加蜗杆直径,以此减小导程角.

网友A:
只单件,干脆算一定把材质改成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单件,干脆算一定把材质改成一样

同时夹紧机构你有吗?草图也可以,发给我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点评):
你进优酷看一下锯床那结构就有灵感了

网友:
把涡轮减速放在最后一级!

网友:
机械结构不好动了。动的话,就得重新设计。建议楼主电机加上抱闸。

网友B:
增加摩擦系数,看能不能自锁?

网友:
升角一般小于3°才会自锁

网友:
将电机换成带有刹车功能的的电机,前提是有足够的空间。

网友:
导程角做小来,差下齿轮手册哈,上面有多少度多大传动比可以自锁,书上的理论有时候还是很准确的

网友C:
这涡轮不对呀,涡轮与蜗杆接触面太少,要做成圆弧状,单头蜗杆肯定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增加摩擦系数,看能不能自锁?

蜗杆最好是磨过,增大摩擦系数是顾头不顾尾,不是良策。只能在电机刹车,增大自持力矩上想办法了。或者重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涡轮不对呀,涡轮与蜗杆接触面太少,要做成圆弧状,单头蜗杆肯定行。

仔细看了图,还真是。

LZ将蜗轮图纸发出来,是不是蜗轮设计加工错误啊?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不过真正的原因已找到,是因为我用的电机是交流电机,无磁拉力,所以必须改小角度来实现自锁。

网友:
好像还有救儿,在蜗杆的头部再加一套蜗轮和蜗杆,传动比大些,只要第一级的蜗杆的头部的空间位置够大就可以。只是最后的蜗杆方向有变化,再想办法调整过来,总比不能用要好吧。

网友D:
蜗轮蜗杆的自锁,不应应用在安全,性能场所,更多是辅助的功能。

网友(点评):
层主,安全性要求高的场合是不是要额外的自锁机构?

网友:
蜗轮蜗杆间隙大,自锁也会轻微晃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不过真正的原因已找到,是因为我用的电机是交流电机,无磁拉力,所以必须改小角度来实现自 ...

LZ改的怎么样了?

网友(2017-01-23):
引用 网友D:
蜗轮蜗杆的自锁,不应应用在安全,性能场所,更多是辅助的功能。

如果需要自锁来实现安全方面和功能方面的,可以使用更可靠的自锁机构。也可以在涡轮蜗杆自锁功能后增加可靠的限位来防止自锁失败造成的后果。

网友(2017-04-26):
跟电机有什么关系,还是要从升角上找原因,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2018-06-13):
螺线角小于3.5°才能达到自锁,机械设计手册上有过论述。

网友:
当量摩擦角了解一下

网友:
导程角必须小于当量摩擦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