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有类似SW中配置的功能吗

楼主(2016-12-19):
       inventor有类似SW中配置的功能吗,我想应该有啊但是找了半天没找到啊,没有的话画图要累死。

网友:
用inventor画图,我试了几次都放弃。不够灵活。

网友:
等你真正懂了Inventor ,你才会发现,原来还有如此智能的软件。 太他妈好用了! 用Inventor 真的是在设计,而不是在画图

网友(点评):
真的这么好啊,可能设计功能比较强大。

网友A:
就吹吧 就吹吧 用什么软件作图都是纸上谈兵,能把图纸转化成结果才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吹吧 就吹吧 用什么软件作图都是纸上谈兵,能把图纸转化成结果才是高手,

您说的没错,就像是说:“其实太阳每天早晨都会升起”。
但是您要表达的不会是这种尽人皆知的意思吧?何不直说?

网友:
没看懂。
请直接说您的原始条件和设计表达需求,没必要限于SW的某些功能。

网友:
有这个功能,你看看Inventor的标准件库不就明白了。

网友:
你说的配置,其实我没看懂,不过看你下面的这些,你应该是想找标准件吧,你新建一个装配图,然后插入零件的时候选中心目录就可以了

网友(2019-11-01):
我觉得和inventor的ipart类似。

最开始用sw。 后来用inventor,学到ipart时候的感觉:这不就是是sw的配置吗。

不过ipart里,特征只能做减法。就是说最开始必须做出全部特征,然后去有选择的抑制。不像sw的配置,可以做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