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材折弯求助!大神看过来!

楼主(2016-12-20):
板材折弯求助,材料为16Mn,板厚8mm。现在主要问题是数量不多,只有几百张,做整体模具不划算。分两次成型320±0.1的尺寸很难保证。求助群里的大神,该如何解决。还有如果一次成型,需要多大的力。如果两次成型,需要多大的力。

网友A:
压完了会回弹的  320±0.1就没法搞了  冲压件公差怎么这么要求? 干啥用的

网友(点评):
冲压公差一般为IT11,精密IT10。320±0.1恐怕达不到。

网友B:
你的模具不可行,16Mn的回弹性很大,没有具体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完了会回弹的  320±0.1就没法搞了  冲压件公差怎么这么要求? 干啥用的

客户的产品,我们只负责生产。具体也不知道干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模具不可行,16Mn的回弹性很大,没有具体定位!

我们基本都是铆焊件,大神,请教,该如何具体定位?,有人说压这个东西需要500t的力。

楼主:
引用 楼主:
客户的产品,我们只负责生产。具体也不知道干啥用。

我们铆焊件折弯就是做个样板比对一下,压到位了,回一下,回弹了,再压一下。直到差不多就行了。具体焊的时候再用火烤一下,用千斤顶顶住再焊。

网友:
主要是1040的长度,和320±0.1,这两个尺寸要命!

网友C:
“这样设计模具可行不?”这样设计模具不行的,工件要有定位孔两个,上模4点接触,下模定位,2点支撑。

网友D:
找800t油压机外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800t油压机外协

经验值还是有计算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设计模具可行不?”这样设计模具不行的,工件要有定位孔两个,上模4点接触,下模定位,2点支撑。

那意思要在工件上开工艺孔。

网友E:
建议两次成型。
用>550t油压机。
先用窄条做实验。

楼主:
引用 楼主:
经验值还是有计算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两次成型。
用>550t油压机。
先用窄条做实验。

两次成型如何保证精度?

网友:
这个公差,这种模具是做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设计模具可行不?”这样设计模具不行的,工件要有定位孔两个,上模4点接触,下模定位,2点支撑。

支持

网友:
要求好高

网友F:
这种一般是菜鸟出的图,重要的是和对方了解使用要求,制定合理的制造要求。
这种图纸很适合来诈骗,索要赔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一般是菜鸟出的图,重要的是和对方了解使用要求,制定合理的制造要求。
这种图纸很适合来诈骗,索要赔 ...

言之有理!得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