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区分钢件,铝件和铸铁件

楼主(2016-12-20):
请问从外观上怎么区分同步轮等的材质是铝,钢还是铁?另外怎么区分有没有进行本色氧化处理?谢谢各位

网友A:
1,钢件,铝件和铸铁从材料色泽,质感上应该不难分吧。
2,本色氧化比起原色质感好很多。

网友:
仅仅从外观上很难区别同步轮的材质是钢的还是铝合金的,但有一经验:外观上你看着颜色很均匀的,没有色差的,一般就是铝合金的;手感重量也能感觉出来,重的就是钢制轮子,还可以用磁铁来验证。铁材质,一般不用来做机制零件的。

网友:
铸铁是可以的。海,这些概念名词,说的时候总不那么严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钢件,铝件和铸铁从材料色泽,质感上应该不难分吧。
2,本色氧化比起原色质感好很多。

请原谅我是女性,所以对这些很是不懂,一直区分不了铝件和钢件,仅从重量上我能区分铝件和钢件,但是钢件和铸铁的又不是很清楚了,因为都很重,所以就想问怎么准确地从外观上区别这三个?

网友:
个人观点哈,铝件上手轻,质感上就轻,而且表面比较细腻;铸铁与钢件区分,如果看到碎屑很容易区分,铸铁的大多是末末,钢件是带状;看不到切屑就敲一下,发闷得是钢件,发脆的是铸铁,这点也不一定,也有说发脆的是钢件发闷得是铸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轻击法

那仅从外观上或是图片上能有什么好的办法区分吗?

网友(点评):
不要闭门造车了,去金工车间多转转就可以了,

网友C:
1,铝件偏银色,铸铁偏灰色,钢件光亮
2,手机的金属外壳有的就是本身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铝件偏银色,铸铁偏灰色,钢件光亮
2,手机的金属外壳有的就是本身氧化

谢谢,还想再请教下,铝件是不是只有阳极氧化?钢件可以镀锌,黑色氧化?铸铁可以发黑,磷化呢?其中铝件的氧化跟钢件的氧化一样的吗?

网友:
摩擦一下,看里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还想再请教下,铝件是不是只有阳极氧化?钢件可以镀锌,黑色氧化?铸铁可以发黑,磷化呢?其中铝件 ...

http://www.cmiw.cn/thread-476298-1-1.html可以看看,一位大侠对表面处理的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cmiw.cn/thread-476298-1-1.html可以看看,一位大侠对表面处理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