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圆角如何加工?

楼主(2016-12-20):
如图

网友A:
得看你零件的长度,如短,可直接用铣刀切向铣,如很长,那只有采用四轴方式径向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得看你零件的长度,如短,可直接用铣刀切向铣,如很长,那只有采用四轴方式径向铣.

正解

网友:
看情形是个2mm厚的钣金件,搞出这么个圆角有啥意义?

网友:
在冲压的时候就把圆角部分形状带出来,然在加一个工序整个形;

网友:
立起来CNC锣

网友:
这种零件要是厚薄两个毫米,量也不大的话,还是找个钳工用锉刀磨磨吧,加工中心做这个零件有点难度

网友:
非要做出来,放个电也可以咯

网友(2017-02-18):
抛光片抛下,这应该是设计错误。

网友:
看需求,估计十有八九是锐角倒钝,人工打磨一下就行。

网友(2017-03-28):
11#说得对 要看R角的用途

网友:
这个看样子打磨一下

网友(2017-11-22):
人工抛光就可以

网友:
直接用模具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