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些孔是用坐标标注还是用分度圆标注?以中间通孔为中心。

楼主(2016-12-20):
这些孔基本都是以中心通孔对称,图为一正面,一反面,谢谢!

网友A:
分度圆标注,这是新国标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度圆标注,这是新国标的吗

什么意思

网友B:
1,圆轴阵列的,分度圆标注,其余以圆心为基点坐标标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

分度圆标注不是你写的吗,问别人什么意思。

网友:
用坐标标注

网友:
坐标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圆轴阵列的,分度圆标注,其余以圆心为基点坐标标注。

赞!

网友C:
圆心落在同一个圆周上的用圆周+角度标注,这样比用X-Y坐标值标注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圆心落在同一个圆周上的用圆周+角度标注,这样比用X-Y坐标值标注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