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开线花键求助

楼主(2016-12-20):
各为大大,紧急求助!
手里面有个产品,其中里面一个花键轴坏了,现在我想测绘自己做一个。找遍了DIN5840和GB/T3478都没有相对应的标准参数。
齿顶圆直径58.26mm   齿根圆直径53.18mm,齿数为56。

请各位大婶帮忙确认一下什么标准和参数,谢谢!

网友:
1,如果楼主56齿没错的话,我估计大多是20°齿模数为1的渐开线花键,国标一般只有30°,37.5°和45°的标准。
2,20°渐开线花键一般多用在汽车上,楼主可以查查,20°渐开线花键或汽车花键。
3,楼主这是从哪测得?
4,判断是56齿20°,模数1的渐开线花键
还有我不是“大婶”

网友:
我们电动车上的花键一般是45°,也有20°压力角的渐开线花键,您的产品用于什么地方,对模数为1有疑虑吗?如果需要精确测定,你需要测量大径,小径,齿数,公法线,跨棒距,压力角要用仪器测量,而且压力角 不同,参数也是不样的。

网友:
确定肯定是花键?国内60%的花键都是齿轮厂用齿轮拉刀干出来的,所以花键对不上,往齿轮上测绘,一般都是内啮合齿轮 齿顶高车一刀,套个外齿轮完事!还有一部分是汽车花键,日标的

网友:
直接把零件交给专业生产厂,测绘加工一起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