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动三联件压力及流量特性问题

楼主(2016-12-20):
新手求教亚德客气动三联件压力及流量特性的具体含义

网友A:
上一个看不清。
随着流量的增加额定压力减小?

网友:
流量与输出压力成反比。随着输出端的用气,输出端的气压先降后升然后再降,最后稳定在设定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一个看不清。
随着流量的增加额定压力减小?

貌似确实是这样,再上一张图

网友(2017-06-26):
3楼正解

网友C(2018-08-03):
引用 网友B:
貌似确实是这样,再上一张图

压力特性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哪里有压力特性,我那图是流量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压力特性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但是你可以查看亚德客的选型手册,有一个压力特性。一共2个图

网友(2019-07-18):
打电话给卖家,卖家也说的含含糊糊的,说压力特性表格他们不知道,一般不看的,流量特性曲线也没说清楚。很迷糊,

网友:
有大神帮忙解答吗?

网友:
流量大,管道就大,从而压力就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