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长杆端面加工内螺纹如何做到同心

楼主(2016-12-20):
如图,一根长150mm直径8mm,加工端面M4的螺纹,同心度要求高,如何加工可保证。望各位给小弟指点指点

网友:
看不见图啊,不过你说的这种零件可以使用中心架做支撑,然后加工

网友(点评):
关键就是原来攻丝是直接找的中心孔,钳工手动攻的。同心度无法控制

网友:
1,螺纹同心度要求高一般较难保证,
2,同心度还是不要螺纹保证的好,用结构去保证,比如螺纹口处做止口。

网友(点评):
说到了点上。

网友(点评):
螺纹同心在99%的场合都没意义

网友:
上C616普车上用3.2中心钻直接钻底孔后攻丝完成

网友:
感觉今天又学到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