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管道排水系统,要用到什么阀门?

楼主(2016-12-20):
排水原理是什么,排水的时候蒸汽不泄露吗?具体的查哪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
疏水阀,原理跟马桶差不多

网友(点评):
挺形象的

网友:
通常截止阀,有压力用法兰式

网友(点评):
你不懂的别误导

网友(点评):
何以见得!!

网友(点评):
不懂请闭嘴,明明是疏水阀。

网友(点评):
你说得对,

网友(点评):
不过,你俩也只对了一半。疏水阀只是在运行机过程中的分离排水,在开机前,以及过程中已经的积水,还需用截止阀来排水。也就是说,二个阀都要装备。所以,讲话也要客观,尤其对事不可对人。

网友(点评):
这样吧,如果你疏水阀先上帖子,我再来补充,然后骂你娘,你又有何想法?所以,社区三原则,真的还要认真读一下啊。

网友:
疏水阀吧,只排水,不放汽

网友:
蒸汽疏水阀,的基本作用是将蒸汽系统中的凝结水、空气和二氧化碳气体尽快排出;同时最大限度地自动防止蒸汽的泄漏。疏水阀的品种很多,各有不同的性能。
  疏水阀工作原理:
  蒸汽疏水阀安装在蒸汽加热设备与凝结水回水集管之间。开启时,桶在底部,阀门全开。凝结水进入疏水阀后流到桶底,充满阀体,全部浸没桶体,然后,凝结水通过全开阀门排至回水集管。蒸汽也从桶体底部进入疏水阀,占据桶体内的顶部,产生浮力。桶体慢慢升起,逐渐向阀座方向移动杠杆,直到完全关闭阀门。
  空气和二氧化碳气体通过桶体的排气小孔,聚集在疏水阀的顶部。从排气孔排出的蒸汽,都会因疏水阀的散热而凝结。当进来的凝结水开始充满桶体时桶体开始对杠杆产生一个拉力。随着凝结水位不断升高,产生的力不断增加,直到能够克服压差,打开阀门。疏水阀阀门开始打开,作用在阀瓣上的压差就会减小。桶体将迅速下降,使阀门全开。积聚在疏水阀顶部的不凝性气体先排出,然后凝结水排出。水流从桶体流出时带动污物一起流出疏水阀。凝结水排放的同时,蒸汽重新开始进入疏水阀,新的一个周期又开始了。

网友:
疏水器 还有一种是倒吊桶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