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筒扳手的内六角、内四角是如何加工出来的

楼主(2016-12-20):
套筒扳手的内六角内四角是如何加工出来的

网友:
是镦锻出来的,也就是说用成形凸模镦出来的.

网友:
烧红了锻造,

网友:
毛坏棒材,先预加工一个孔,一般是六方内接圆, 然后镦锻,这里分冷镦和热镦; 我们公司的一般都是冷镦; 如果工具级别的可能要热镦; 然后回火; 最后精镦; 至少二次;

网友:
大量生产,冷镦后冲喂

网友:
先钻个内接圆,然后冷镦,精镦

网友:
有的采用冷挤压成形,也有采用热挤压成形的。

网友:
比较机经济的工艺,冷挤压:
工艺过程为:下料→冷镦预成形→退火软化→磷化皂化→复合挤压内12角形孔及下部小外径→反挤方孔→机加工两端面达产品要求。

网友:
多工位冷礅机

网友:
内六角冲头  高效率  几秒钟就行

网友A:
可以钻出来的。利用偏心特点适合小批量。高精度。

网友:
都是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钻出来的。利用偏心特点适合小批量。高精度。

是的!可以在车床、钻床、镗床等设备加工,最近本人自制了一件,成本很低
后期验证完善后,上个图与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