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求助-齿轮和齿条啮合不到

楼主(2016-12-20):
       这个运动过程就是上面的抽屉从上边先平移出来,然后再竖直下降,传动部分都是齿轮加齿条,水平移动的时候,有个小滑轨减小摩擦,遇到的问题就是伸出来后会倾斜,然后水平移动的时候,齿轮和齿条啮合不到了,这该怎么办?

这是整体图

这是整体图

这个是升降的

这个是升降的

楼主:
还有就是用了四个电机,同步性不是很好,还好没什么精度要求,只要不卡死,但现在由于伸出来后没有支撑,倾斜了以后,就卡死了,

网友(点评):
电脑桌的键盘键盘托伸出来之后就不会倾斜,可以参考借鉴一下吗

网友A:
1.在抽屉出来的部位增加支撑;

网友(点评):
增加是好增加,只是增加后不美观了。

网友(点评):
还有一个方案就是把抽屉的刚性增强,抽出来时,让齿条和齿轮间隙没有那么大。

网友B:
看得不是很明白,“倾斜”是不是间隙太大了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在抽屉出来的部位增加支撑;

出来的部位因为悬空,不好加啊,能说说具体的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得不是很明白,“倾斜”是不是间隙太大了造成的?

伸出来的部分是坐落在一根小滑轨上,因为要伸出来,所以滑块安装的位置偏后,没有在中心,所以会倾斜,是有间隙,没有间隙的话摩擦力太大,材料都是木板,摩擦太大,电机是直流电机,所以没间隙的话就走不动了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间隙过大,定位不准。

网友C:
就一个抽屉为啥弄得这么复杂,还要四个电机。抽屉放啥东西,拉出来后由于重力作用前端下垂,肯定啮合不好。考虑在侧面加个斜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一个抽屉为啥弄得这么复杂,还要四个电机。抽屉放啥东西,拉出来后由于重力作用前端下垂,肯定啮合不好。 ...

新手嘛,设计理念就是为了取柜子里高处放置的抽屉,移动下来,方便取,所以才这样搞的你说的斜撑的话,具体是怎么样的?

网友(点评):
放个梯子多简单个事

网友D: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这类东西市场上早就模块化了,专用导轨也都做烂了。
楼主是自己想的方案还是领导拍脑袋告诉你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这类东西市场上早就模块化了,专用导轨也都做烂了。
楼主是自己想的方案还是领导拍脑袋 ...

额,是我想的,是个新手,因为领导说要做个可以自动移出升降的柜子,我就这样搞了,搞出来以后发现倾斜,齿轮齿条就啮合不到了。才开始混论坛,感觉见识了很多高端的东西,我这东西都不好意思拿出手。。

网友:
齿条做成二节,基中一节可跟着进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新手嘛,设计理念就是为了取柜子里高处放置的抽屉,移动下来,方便取,所以才这样搞的你说的斜撑的话,具 ...

放个梯子多简单个事

网友:
没看太明白,是因为重力作用造成齿轮与齿条产生间隙,如果这样的话将齿条放上面

网友:
如果真的需要这种结构,可以考虑一下同步带结构的,这个地方用齿轮没有结构支撑可定不好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用了四个电机,同步性不是很好,还好没什么精度要求,只要不卡死,但现在由于伸出来后没有支撑,倾 ...

目前是这样想的,在单侧加抽屉滑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个梯子多简单个事

哎,我都觉得没必要搞这些。。。领导要做,我这个菜鸟只能瞎搞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哎,我都觉得没必要搞这些。。。领导要做,我这个菜鸟只能瞎搞了

拿这个练练手也不错,如果做成了,领导也可以吹吹了。

网友E:
我有一个疑问,你那个抽屉向下移动,那抽屉以下怎样放东西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个疑问,你那个抽屉向下移动,那抽屉以下怎样放东西来?

所以先水平移动出来,然后再竖直运动,就为了在柜子底部放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这个练练手也不错,如果做成了,领导也可以吹吹了。

现在将就着能动,只是走不到设计的距离,所以还要改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将就着能动,只是走不到设计的距离,所以还要改

能在不断摸索中前进,就是很大的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在不断摸索中前进,就是很大的进步。

谢谢,就是慢慢的改,只要领导还让我改,不让我放弃就还好

网友F:
眼拙,看得不是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眼拙,看得不是很懂~

是我没截好图。。。就是衣柜那种,将高处的放东西的抽屉可以移下来。就是先水平移出,然后再升降。用齿轮齿条来传动。水平移动出来后,没支撑 就倾斜了,齿轮就和齿条啮合不到,就动不了了